请问各位大哥这个问题列

楼主(2012-12-14):
手里一张科越主板,第一天刚装完玩的还可以,第二天起来点不亮,
打开机箱一看是自动掉电,风扇转了下又自动停了,
直接装CPU和内存条也一样,换了电源也是转了又停
放到一边不管它,过了俩三天又可以点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兄弟 点不亮的问题多了去了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  就先插上诊断卡  看看跑什么     在量量电压  一步步的修      实在不会可以找人修  或者换主板呀  你这说的 谁知道你讲什么啊      让人家怎么帮你啊

网友A:
风扇转了一下又停插诊断卡有用吗,。。
问题是主板今天点的亮第二天就点不亮
几天不管他又可以点的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了一下又停插诊断卡有用吗,。。
问题是主板今天点的亮第二天就点不亮
几天不管他又可以点的亮

坑人啊  点不亮的时候你量啊

网友:
检查这种毛病就是在点不亮的时候检查搞个电压,点亮的时候不好查到

网友:
MOS不良   有保护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