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主机报错

楼主(2012-12-14):
报错如下: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of a computer disk hardware configuration problem.

Could not read from the selected boot disk.Check boot path and disk hardware.

Please check the Windows documentation about hardware disk configuration and your hardware reference manual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由于计算机硬盘硬件配置出现问题,WINDOWS无法启动???????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楼主  最好来张图吧 ···那样好分析一些 ··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先检查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最简单的  拔掉所有东西

网友:
他提示你不能从硬盘启动,你的硬盘有问题,做相应的检查吧。。。

网友:
这个肯定硬盘或硬盘电路出现了问题 。

网友:
那个问题是提示硬盘,Bios里面看有没设置,还不行换硬盘试下

网友:
看下有没有插系统风扇和CPU风扇,如果少插一个风扇,会定时断电的,好多HP主板是这样的。我只能说到这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