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电脑G41(精英代工)主板维修。

楼主(2012-12-14):
方正品牌机主板.精英代工,打雷网卡芯片击穿。不能开机。拆掉网卡芯片,还是不能开机,开关处5V待机电压有。通电一会发觉声卡附近电容发烫,于是把声卡附近电容跟芯片拆掉。亮开关处5V待机电压有,但是还是不能开机,请明白的师傅告诉该怎么下手。

网友:
量下南桥是否坏了

网友A:
你可以 量下USB的接口的中间2跟线 看看阻值是否一样    是否对地      阻值一样表示正常    如果都对地表示南桥以击穿短路     或者待机的情况下看看南桥是否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 量下USB的接口的中间2跟线 看看阻值是否一样    是否对地      阻值一样表示正常    如果都对地表示 ...

USB中间2跟线对地阻值都是600,

网友:
南桥没坏。开关处5V电压有,按开关没有反应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没有触发   先修触发喽

网友B:
测量3.3V 对地阻值,发现短路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没触发你按照上电时序来查啊

网友:
你待机出来了 !  还是不能上电 按照时序修把! 待机出来了 看看 出发有高低跳变没有

网友C:
你可以去死了、没人拦着你哦

4orever -10 不要瞧不起任何人
scofield491 -10 态度确定一切

网友D:
看你的描述,好像是说的能触发,但是不跑码。 不知道你怎么判断网卡被击穿的? 从外观上? 不知道你各芯片的工作条件都量了没? 如果都没测过就开始拆, 你把元件拆光了也修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描述,好像是说的能触发,但是不跑码。 不知道你怎么判断网卡被击穿的? 从外观上? 不知道你各芯片的 ...

网卡被击穿,芯片都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去死了、没人拦着你哦

注意素质,张口就骂人,难道你刚下生生就什么都会?我不会,我还不能问吗?你懂得多点就很了不起?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素质,张口就骂人,难道你刚下生生就什么都会?我不会,我还不能问吗?你懂得多点就很了不起?丶

大家一起学习吗 何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3.3V 对地阻值,发现短路

哪里烫哪里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素质,张口就骂人,难道你刚下生生就什么都会?我不会,我还不能问吗?你懂得多点就很了不起?丶

别放心上,我帮你扣他10分,以警告

网友:
按照我的习惯是先量量绿线电压是否被拉低   如果被拉低的话有可能其他地方短路或者线断路 ,短路可以在一些大件上量量   断路需要跑线,,,如果电压没被拉低的话    又没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先换掉32,768

网友:
楼主 你量了 pci A14脚没 那个地方才是3.3v待机电压 看下有没有 没有的话就打下对地阻值一般对地了 南桥都挂了

网友:
pci 14脚对地 短不短  短路直接干南桥

网友:
雷击应该南桥坏了

网友:
对地不短。IO  时钟芯片 网卡, 声卡芯片 都拆下来了3.3对地 还是短路。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短了。

网友:
?pci14脚对地不短路? 3.3短路14脚不短?不会吧!他们两个相连的   那你干南桥吧

网友:
这种板子雷击,很有可能把南桥也击坏.不过按正常维修思路来讲,你不光要量测电压,因为电压存在不能说明此处电路就是OK的.你还要量测对地阻值.还有主板上不只有1个5V待机,还有3V 1.5V 1.2V 还有触发开关是否有电压存在,RTCRST是否正常.  如果是我我会先量对地值,然后量PSON 看触发时是否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