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缺件

楼主(2012-12-14):
HP CQ40缺一小三极管,在图纸上查到如下图标.不知实物是什么型号?请大伙提供一下 谢谢

网友:
主要看数字三极管里面那两个电阻阻值,型号应该是DTA144   电阻阻值是47K

网友:
数字三极管  你可以在 其他料板上 换个过来 看图纸就明白了啊

网友:
仁宝代工的,当然找仁宝的料板子上找呀,仁宝给联想代工的机器上面肯定有F41  C466 C462等全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pnp三极管能用吗?谢谢

不行哦。数字三极管多两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哦。数字三极管多两个电阻,

怎么判断两个电阻的组织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两个电阻的组织呢谢谢

个人认为可以看型号,也可以量2,3脚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