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集中供电电源 12V-10A 的

楼主(2012-12-14):
如题  通电指示灯不亮   请教从那里入手

网友:
先量一下开关管,估计牺牲了。然后按照开关电源的思路一步步来。练练手吧,做监控的是不用修电源的,那个利润大点,坏多少电源都无所谓。

网友:
12V10A的集中供电电源,还是值得修的,上个图看看,

网友:
现在的虚标的太多了。有的一半都没有达到。

网友:
按标示步骤来

网友:
管子坏的多的话就别修了,买个才多少钱。配件钱比买新的少不了多少,要是练手另说

网友:
用个便宜点电脑电源改装吧,只用12V,短接绿黑线,效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