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编程器那款好

楼主(2012-12-14):
我也想买个 液晶的编程器 在淘宝上面看的眼都花了 头也晕了 越看越糊涂 不知道到底 哪一个才是最好用支持最全面的 哎 还是先不下手 先学习下这方面的知识再说吧

网友:
想请教下 用液晶编程器方面的老手 各位大哥 给参考下意见吧 小弟先在这谢谢了

网友:
买一鸣老板的1199吧,液晶电视和显示器通用的。158元,技信售后非常的好。

网友:
100左右的就行了,液晶的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谢谢 二位的回帖 我现在 纠结的就是到底是弄个传统的并口的还是弄个USB口的 据说USB口的有少数软件不支持串口?

网友:
我用的  希尔特500p

网友:
修液晶基本用不上编程器,我有两个液晶编程器,就是为了收集显示器程序,对于坏了的显示器,就用过一次,每年修不少显示器和液晶电视和笔记本,维修就没用上它赚过钱。

网友:
不知道主板的编程器能在液晶上用吗?我的是多功能编程器,淘宝上100多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