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5不认声卡

楼主(2012-12-14):
HDA_SYNC_AUDIO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主板声卡供电正常,然后是什么信号最先开始工作的呢

HDA_BITCLK_AUDIO  HDA_RST_AUDIO#   HDA_SYNC_AUDIO   HDA_SDIN0    HDA_SDOUT_AUDIO 这几个是哪个县工作呢?
各位大侠帮帮忙!小弟先谢谢了啊!

网友:
现在啊不认声卡,声卡的供电正常 但是时钟 复位都没有 !该怎么继续检测呢?

网友:
时钟复位可以往上一级查啊,

网友:
、楼主你不是有图纸   那里不对  看是谁产生的信号 就理着路查     产生点

网友:
有图,也知道是那个条件没有。还搞什么修阿!三大条件没有两个先修这两个阿!想什么阿

网友:
钟复位可以往上一级查

网友:
声卡芯片换之什么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
什么叫不认声卡?

网友:
先把 芯片拆了 看看 时钟  复位有不  ,先换吧

网友:
声卡芯片换了2个了,南桥也换了1个,故障和之前的一样

网友:
     就找时钟和复位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