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音频OK,后面换了两次都不行的经验。

楼主(2012-12-14):
2L我来说明一下。

网友A:
答案非常的简单,大家进控制面板中查看音频管理软件,或者更新最新的驱动(有管理软件)。查看是否在输出设备拔出的情况下,电脑还显示有设备插入。(有,就说明前置占用,拔掉前置试试,OK更换前置插口)否的话,还是换声卡吧。不够功夫钱啊

网友:
这个,可以说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这个应该做电脑维护常识吧

网友:
尤其是华硕的板子,一定要在那个小喇叭那里调一下,前置音频才可以,不然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很正常,是你见得少了

网友:
最近出来发新手帖的人真多啊

网友:
唉,,,,能不能发点精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