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修一主板。

楼主(2012-12-14):
通电检测,主板背面对应紫线脚只有3.7-3.8V,绿线脚只有2.03-2.1V。故障现象,接电CPU风扇自动转,屏幕无显示?希望各位老师给点指导。
cpu

网友:
排除电源后,挑开IO对应的脚再测

网友:
楼主 你 提出的问题太泛泛 换过电源没有 外部设备排除了没有 主板什么型号? 上诊断卡没有 有待机电压没有 是没复位 还是不跑码 跑码跑到多少? 楼主先把这些搞清楚 再让高手解答 我觉得会有很多高手来解决你的问题的

网友:
描述问题不全面,问题不清楚。

网友:
目测是风扇短路接低SB,实际却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比我还新的新人吗? 待机电压正常吗 只测那电压有用吗 什么都没有

网友:
描述详细点,换过电源吗?上过检测卡吗?

网友:
摸一下IO在摸一下南桥看看热不热

网友:
首先要确定问题是怎么出现的,还有什么芯片要说一下吧

网友:
如果电源排除了 拉低绿线电压 你看看io呢 换了试试

网友:
就是自动上电了,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电源的5VSB都直接拉低了,弱弱的问一句:电源对这个电压变低不保护的吗?

网友:
换个电源再测一下紫线电压!如果偏低电路有轻微短路了!I/O和南桥,网卡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