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楼主(2012-12-14):
开掉点 怎么看都不知道怎么入手 后来仔细观察 在南桥下面的贴纸地方有进液痕迹 不知道怎么进去的 就一点 还断线了 后来跟换腐蚀电阻 连接线 ok是不是同病呢
接线
DELL

网友:
进液不应该是通病吧,不过下次修到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