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S450 mats结果,看晕了

楼主(2012-12-14):
mats version 256.22.  Testing GF106 with 102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31: 0]           0            0            0
FBIOA[63:32]           0    134386048            0
FBIOB[31: 0]           0    134352384            0
FBIOB[63:32]           0    13435424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403092672
Unknown Error Count: 0

这是什么情况
PCB布局看这里

补充内容 (2012-12-15 12:35):
这么多报错是不是核心虚焊?

网友(点评):
看看显存的型号,是多大容量的,再看看卡的总容量,计算一下有什么问题。应该能明白了吧?

网友A:
把MATS传一个过来,我帮你解

网友B:
为何要晕呢?测试结果不是很清楚吗?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给我传个MATS新版本的吧。我的U盘格式化掉了。实在是悲剧。我急需MATS264或者265的版本。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晕呢?测试结果不是很清楚吗?

主要是我没看明白,或者说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颗粒坏了6颗?不会定位啊,核心虚汗?

网友(点评):
别开玩笑,都正式维克了,还不会定位吗?

网友(点评):
实在是玩笑呀。哥们儿。给我传个MATS264或者265呀674368672@qq.com。我的不小心弄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MATS传一个过来,我帮你解

十哥哥 发的帖,你搜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晕呢?测试结果不是很清楚吗?

坏了6颗?不是只有3个地方报错吗?这种卡不会是DDR2的显存,或者是16位的DDR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坏了6颗?不是只有3个地方报错吗?这种卡不会是DDR2的显存,或者是16位的DDR3?

ddr5 1G的显存

依你看是哪颗显存坏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软件检测只能判断故障的大致范围,具体是什么元件还要进一步测量

网友(点评):
老大 这卡未必是6个显存坏,不知道你修过9800GT影驰那款 前后都有显存用512B的没,这个卡实际用32位显存 正反并联的 原理和9800GT 512B 32b组成正反面1G的卡一个道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5 1G的显存

依你看是哪颗显存坏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D5的显存,应该也是32位一颗的吧?为什么你的卡测试结果只有128位?动脑子想想

网友:
显存和内存都玩儿不转

还是不明白
谁能指教一下?

网友:
是不是核心虚焊?

网友(点评):
大哥你说道点子了,你这卡DDR5 坏3个通道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我十分需要MATS264或者265新版本的测试程序。楼主咱们交流不少了。给我传个吧674368672@qq.com

网友(2013-02-02):
这个450测试软件哪来的。。。十分需要啊!

网友:
GTS450这鬼卡脱焊的可能及低,,可能就算你换完显存,核心也不一定能解 决  这卡可能 能亮,也小只是小花屏,也许只是开机不花,桌面花,也有可能开机就有一条两条衡线 450以上的鬼卡,大多花屏,都不是出来核心和显存身上

网友:
我的GTS450也花屏了,还是大花,不知道从何开始修

网友:
好问题一定要顶起来,看看还有谁有几把刷子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