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大片进水,无待机,有腐蚀,烧鸡未果求指教!

楼主(2012-12-14):
同行送来一片联想G475主板,3V电感对地阻值001,5V电感对地阻值045,主板的待机芯片处有一处严重腐蚀,和几处轻微腐蚀,进水痕迹已经被洗掉了,看不太清楚,但键盘下边可以看出是大面积进水。
上电看了下电流,电流为0.001,没有先机电压,公共点电压为19V,正常。待机芯片为TPS51125A的,16脚为供电脚,有19V电压输入,这根线被腐蚀了,13脚为开关脚,连接电阻也已经腐蚀了,原来电阻为500K的,没找到,换了个大个头的300K的,也好用,下面是电路图

下面是待机芯片修复之后的实物图,焊工不好,请别见笑,

待机芯片工作条件修好后,瞬间加电发现,3V和5V都可以正常产生了,只不过电流有些大,需要判断哪里有短路的地方,3V的对地阻值是001,5V的对地值是045,都小于正常值,于是拆掉3V和5V的测试点焊锡,测试点是,PJ402和PJ403,准备采用烧鸡大法,先在3V测试点加入电压,电压不超过3V,从0开始加大,当电流达到0.8A的时候,发现EC很烫手,判断EC损坏。再烧5V这路,发现,PU501,PU502,PU601都烫手,都拆掉,这时电流比原来小了,可是还有0.45左右,还是不正常。

这里有几个疑问请高手指导指导:
1)在进行烧鸡的时候,电流再大些可不可以,如果可以大些,可以达到多大而不至于把好的元件烧坏;
2)为什么我在用5V测试电压烧鸡的时候,待机芯片也会发烫,但待机芯片是我后换上的,确确实实是好的,而且可以正常产生3V和5V电压;
3)烧鸡时,待机芯片的VIN脚有大概4V左右的电压,这个电压是哪来的,
4)还有3V和5V的上MOS管的D脚也都有大概4V左右的电压,通过查看电路图我没有分析清楚,正常情况下我觉得这里是不应该有电压的,难道是VIN与5V哪里存在短路吗?如果存在短路为什么还可以产生正常的先机电压呢。
5)用5V烧鸡的时候,为什么待机芯片也会发热呢?
烧鸡法实在再也烧不出哪里烫了,测试了一些地方也没发现问题,因为这板已经修两天多了,最后我放弃了,因为同行的给不了多少钱,并且把烧的配件订回来后,那些未知的问题也查不出来,所以放弃了。如果哪位高手有时间帮简单分析下,十分感谢。

网友:
5V还有一个反馈 到芯片de

网友:
“为什么我在用5V测试电压烧鸡的时候,待机芯片也会发烫,但待机芯片是我后换上的,确确实实是好的,而且可以正常产生3V和5V电压”

   后级有短路,或者负载大,

网友:
电感短路的情况下还强行通电,自己找烧

网友:
吧短路的地方断开肯定能好   待输出时不时有问题 VREG3  什么的

网友:
感觉楼主也是自学成才的呀

网友:
大片进水的话  建议换板吧  修好了也不怎么稳定 的

网友:
你烧电路  首先要知道你烧的位置的电压是多大的   烧的时候不超这个电压就行了!  一般大短短电容  小短短芯片   楼主记住哦!

网友:
有小电容短路或是待机电路中的大电容有短路。

网友:
线性3V 5V短路没有???

网友:
说的感觉都不太对路,还需要自己仔细考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