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3v 亮一下灭修好后关机白屏

楼主(2012-12-14):
三星173v液晶显示器,刚开始是亮一下就没了,拆开后没有发现电容鼓包,测12v、5V正常就换高压板换上后正常使用了一天,都准备装机了,发现关闭显示器就白屏了!以前修笔记本的时候遇见过这种情况,必须用原装高压条才行,这种老显示器哪里找原装的高压条啊!求助高手解答!

网友A:
高压板的开关线找错了。

网友:
控制信号结亮度调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的开关线找错了。

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是图片,红的是12V  黑的是地线  黄的是控制线,剩下的两根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很明显黄色的接错了

网友:
为什么不修原来的高压板呢?

万一是灯管坏了呢?难道你还想收两笔钱?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是啊,黄色的好像接在5v的电源上了吧

网友:
   看是不是低电平开机    你这个应该是线接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黄色的接错了

那应该怎么接啊? 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怎么接啊? 帮帮忙!

如果黄色线是控制背光的ON OFF线,明显接错了!接到5V上当然会这样。

改接插座的第一或第二根上,ON OFF正常开机时有高低电平变化,一般来说,大部分是开机ON 高电平。关机OFF为低电平,你接这个就行了。
另外,ON OFF线是直接加到背光电路的一个三极管B极的。你跑一下线就能确定。

网友:
你这个也太明显了嘛,并关线都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