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866CS编程器,大家有空的进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2-12-14):
TL866CS编程器我个人用了刷8脚BIOS都能行,可是刷TSOP40的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在官网上看了是支持的。想问问各位高手是我不会用呢还是其他原因,有用过的高手们请给给意见,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不成功有什么提示呢?是说不支持,还是说引脚接触不良?你好歹也得上个图啊,不然没办法帮你分析。

网友:
我也是这个编程器,没刷过40PIN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你的座子有问题吧,我刷过。没一点问题。只是弹跳座有时装不好会接不上,出错。接好了就OK。
不是有那个V3的全座吗。

网友:
刷TSOP40的芯片首先要有合适的适配座,另外不同的编程器适配座的插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不一定都按照和DIP一样的方向插,我用的编程器是XELTEK3000U的,刷TSOP40的时候适配座就要倒过来插,你也倒过来插试试,反正也不会烧芯片!

网友:
V3的全座是什么啊?有这个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座子有问题吧,我刷过。没一点问题。只是弹跳座有时装不好会接不上,出错。接好了就OK。
不是有那个V3 ...

V3的全座是什么啊?有这个东西吗?

网友B:
我也想买个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买个不知道怎么样

其实是能用了。只是引脚太多好难放。如果不行就压一压坐子。

网友C:
我的刷G530 mx  bios  没有这个bios 的芯片类型就是不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刷G530 mx  bios  没有这个bios 的芯片类型就是不支持吗

我也不太确定,如果没有这个型号的话我会选相近的型号试试看。

网友:
但是识别芯片识别不出来

网友:
不成功是不是器件选择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