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G 开机报smart错误,要按F1,能修复吗?

楼主(2012-12-14):
笔记本的WD160G 开机报smart错误,要按F1,能修复吗?

手上有个WDR3.0英文版的,请行家指点

网友:
ghost系统的时候很慢,只 有60MB/min

网友:
用MHDD找一下,看看坏道多不多太多的话没有办法修的

网友:
mhdd 扫,没有坏道,那扫描速度也正常~

网友:
师傅们帮忙看看

网友:
把smart关了试试

网友:
我的笔记本硬盘也是如此
开机报错
按F1才能继续下一步
不过我的hdtune检测没有红
只是很多坏道而已

网友:
那应该怎么处理才对呢?

网友:
坏道太多了,既然有WDR,就跑跑校准吧。

网友:
有肯能,但也不能保证

网友:
发现你硬盘温度有点高。

网友:
应该怎么搞呢

网友:
WDR 不是有个SMART 清除的功能吗? 可以尝试清除一下,记住不要随便开校准,弄死了不好办,WD的校准成功率不是100%。  WDR 免费版有个格式化加表的功能可以尝试。 去我的帖子里下载中文版的去弄。祝你好运!

网友:
坏道多能不能搞好呀

网友(2013-01-25):
这个可以修复

网友:
直接G转P然后清SMART就可以了,不过硬盘显示有坏道了就不只那一点点了,

网友:
WDR 3 清下SMART表,做下表面测试3遍,G表转P表,最后格式化with P表。

网友:
清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