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纯DOS下使用MATS

楼主(2012-12-14):
那个能告诉我怎么在纯DOS使用MATS测试软件  详细越好  谢谢了

网友:
在DOS下进入对应的MATS文件夹然后动行MATS版本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怎么进入对应的文件  能 说下指令和步走  吗

cd空格+文件名就进入相应的文件夹了,要么可执行的文件如exe,直接打文件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空格+文件名就进入相应的文件夹了,要么可执行的文件如exe,直接打文件名就行了。

现在就是进不了

网友:
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能说下详细的方法吗

网友:
下载MAXDOS 8.0安装后,重启电脑,一直按F8,选择返回WINDOWS选项菜单回车,选择MAXDOS回车,选择第一个回车,选择纯DOS回车,如MATS测试软件在C盘面,直接C:回车  运行测试软件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