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达dps-180kb-5b无绿5V求解

楼主(2012-12-14):
台达电源dps-180kb-5b无绿5V  检查有300V 谁有图?求!

补充内容 (2012-12-17 20:41):
周末搞了下,发现辅助电路K3767和它前面的稳压管、三极管MPS2222A击穿了,稳压管看不懂,上面有个2和8,代表什么?各位大虾我是新手请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不是吧,这种问题是最简单不过的。检查保险、启动电阻、DM311之类的芯片、光藕…………,顺着线路跑,5分钟之内就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呵呵人家都说啦有300v电压,你还要人家检测保险?

网友:
查辅助电路啊,这个不难吧?

网友:
检查辅助电路!

网友:
没5VSB,应该是辅助电源问题,重点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