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触发

楼主(2012-12-14):
机型:thinkpad E420
板号:LLW-1
故障:不触发
处理过程:
这个机器是一个联想专卖店的同行拿来修的,接到机器拆机目测主板没发现有进水和维修过的痕迹,接电源待机0.001  公共点电压正常ctl有9.8v【这个是产生3v5v电压线性电源条件之一 悬空芯片内部自给】D3V_PWR_2和5V_PWR_2都无输出都是0v0 v ref也是00,心里在想是一条死鱼应该就是3v5vpwm芯片bd95280muv坏了【前几天刚修到一个 也是同样故障的e420在料板上拆了一个bd95280muv换上就ok了】是今年2月份收了一个摔坏了的e420,于是和同行说你的主板上有个芯片坏了但是不巧这个芯片刚刚了完了要订货需要3天时间吧,过一会同行回电话说客人说可以的,于是就问我拿芯片的商家,问他bd95280muv有没有他回答说没货。。。这种3v5v芯片怎么会没有呢奇怪了我还没问他价格,我上淘宝搜搜看那家有这个bd95280muv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 要70一个也有的要25的搞不清楚怎么这么贵,我还是问问我那芯片的商家好了你什么时候有货他说不清楚,我说淘宝上都在卖啊25元一个他说那个是假的现在根本就没有原装,后来他回要不你拿bd9528muv不是原装但是能用40一个 ,我在百度上找了一下bd95280muv和bd9528muv数据手册 没找到bd95280muv的只找到bd9528muv的,没有bd95280muv的也没关系图纸上有引脚定义打开bd9528muv数据手册和图纸上的bd95280muv进行比对发现没什么差别一样的

这才放心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70元两个再拿了一个显卡一个82nm10的桥发圆通【这种同行的机子收不到多少钱我才报了110元没想到这个bd95280muv这么贵】放下主板等芯片到了,今天过后芯片到了我取出其中一个核对型号换上还是不触发,莫非是芯片有问题再换上另外一个郁闷还是一样,不会两个都是坏的吧先量量电压发现D3V_PWR_2和5V_PWR_2都有3v5v了但是3D3V_PWR和5V_PWR只有1.2v和1.86v  怎么这么低而且两个都是这么低,家都知道芯片输出电压异常并超过了芯片设定的保护门限值时还没有做出保护动作,一般只有两种可能 1是芯片输出的电压反馈环路分压有问题 2是ref对比电压有问题, 看下图那几个分压电阻我都量过阻值都是正常的,看来只有ref电压了 实际测得为0,7v和正常的2v【12脚为2v的】相差太大,假如ref就是0.7v结合图纸上的那几个电压反馈环路电阻计算得出{0.7x【6.6502+10.0002】/10.0002}=1.1655046899  {0.7x【33.0002+21.0052/21.0052}=1.79973433515和我前面测得的3D3V_PWR和5V_PWR只有1.2v和1.86v差不多 ,所以这个bd9528muv的ref有可能就是0.7

前面换了连个bd9528都不行经过一番测算发现这个bd9528muv的ref电压有可能就是0.7v,带着这个疑问我打开我前面下载的bd9528muv数据手册发现这两个芯片还真的不一样bd95280muv的ref电压时2v 而bd9528muv他的ref是0,7v并且它是模拟软起,对此我问过一些同行他们说这两个芯片是有所不同的bd9528muv他的软起动是模拟的而bd95280muv的软启动是数字的不能直接代换要改电阻,当然芯片的ref基准源无法改变在芯片设计的时候就固定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改外围电路来实现 D3V_PWR_2和5V_PWR_2的正常输出 ,我将pr4111换成37k将pr4115换成5.5k左右的电阻,前面说过这个bd9528muv他的软起是模拟的Notes when waking up with CTL pin or VIN pin
If EN pin is High or short (or pull up resistor) to REG1 pin, IC starts up by switching CTL pin, the IC might fail to start up (SCP
function) with the reason below, please be careful of SS pin and REF pin capacitor capacity.意思是
开启时, CTL引脚或VIN引脚的注意事项
如果EN引脚为高电平或太短(或上拉电阻) REG1引脚,IC启动开关CTL引脚, IC可能无法启动(SCP
功能)以下的原因,请小心SS引脚和REF引脚电容的容量。

FB starts up as REF reference
After the end of SS wake-up,
within SCP delay time (1ms), if
REF voltage does not reach
SCP_REF(0.49V), SCP turns
ON and shut down.意思是
FB启动REF参考
结束后的SS唤醒,
在SCP延迟时间(毫秒),如果
REF电压不达到
SCP_REF ( 0.49V ) ,SCP会
并关闭。我分析了一会大概的意思是芯片的主供电接入  clt为高【自给】  两个线性电压产生接着芯片内部会给ss1和ss2 外接的电容充电 当ss1和ss2的两脚的电压达到2,5v时芯片认为软起完成时间为1ms【当然在软起未完成时候scp是关闭的】  如果软起完成了ref电压还没达到0.49v scp将会关闭 芯片保护

所以我认为  ss1和ss2两脚最好是各加一个软起电容【容值小点】我是在ibmt40的温控芯片max1989边上拆的两个2200pf  下面是改过的图

都改好后接电源自动上电【没接coms电池】亮机

补充内容 (2013-1-14 15:43):
将pr4115换成5.5k左右的电阻,大家注意一下我打错了是pr4119换成5.5k

 会员805372元2022-10-24 23:56

楼主 你收费太低了,同行起码也要280

网友:
我也想给分,但没有。很不错,真的学习了下
也是同行的,我收300
刚前天修好一个,不过是换的BD95280,70一个!! 奶奶的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技术高超啊,只是收费太低了,有扰乱市场的嫌疑。你那个专卖店的人可能收客户500以上。

像风一样吹过 -5 很给力!

网友:
技术真是不值钱,哎,不过修好了还是有乐趣的

网友:
我把bd9528muv的数据手册和和E420的图纸发上来          大哥大姐们小弟打字实在辛苦 能加多少分就加多少分吧  加分不扣你分的

不错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识实在太强悍了,这都能改出来,佩服。

网友:
楼主辛苦了,分析非常清晰,电路功夫厉害,现在维修越来越低谷了。

网友:
灵活应用,基本功扎实,好文章要顶!!没有加精,可惜了.

网友:
我只想说我太崇拜你了 你就收了我吧

网友:
原不原装只要能用就可以了 现在那个不是OEM的啊都是翻新或盗版的 我觉得楼主是被那个卖芯片的坑了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修好了 再加上是楼主的粉丝给楼主顶起

网友:
请问楼主 你改的是哪里的电路啊? 怎么没看明白哟, 我一把只看到改REF基准电压,还没有看到改其他地方的。   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呢   拿到手是 待机0.15  d95280 发烫  在网上定芯片30 一个 应该是翻新的 换了两个 和你之前不开机一样 待机3v 5v 偏低 按你改的 线路 行不?、

网友A:
你要确定是bd9528 muv   你的ref电压是0。7吗    要是的话可以通过改fb反馈环路电路电阻来实现正常输出3v5v

网友B: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有

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的电路知识实在令人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定是bd9528 muv   你的ref电压是0。7吗    要是的话可以通过改fb反馈环路电路电阻来实现正常输出3v ...

  芯片不是啦 是d95280  ref 是0.7

网友:
楼主神人膜拜之

网友:
这么有技术含量的帖子没加精真是可惜了。

网友:
好长 好长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不是啦 是d95280  ref 是0.7

改吧  你买的肯定是假的bd95280

网友:
技术好  下次收费在高点就完美了,看见商家我就烦,什么别人修才50,你怎么一百呀,我不为你服务好吧,恶性竞争我不干!!

网友:
这个可以改反馈 有可能更快点

网友:
刚前天修好一个,不过是换的BD95280,70一个!!

网友:
怎么的也得收300吧,I5的本,价钱要的太低了........

网友:
这个改法在LM那看到过,楼主非原创吧

网友:
楼主的技术达到这水平了,自己还是个小小菜鸟

网友:
  楼主怎么算出 基准电压是0.7的啊 ?

网友:
高手呀,电路功夫很扎实

网友:
楼主那的?价格也太低了,技术整的以后不值钱了啊

网友:
修过不少这种 直接改FB

网友:
好高深啊!!维修的道路还很长啊!!!

网友:
    楼主的电路分析能力不错哦!

网友:
通篇看完 不过许多地方不是很明白 新手 还是会好好再深入的!

网友:
牛人啊这么复杂的电路都能分析出来  不简单啊

网友:
遇到过一回
什么机子忘了
REF只0.7
只改了反馈电阻就OK了
楼主翻译英文解释的几句没咋看懂

网友:
楼主用心修机了,但没用心去报价

网友:
楼主 他强悍了 佩服

网友:
楼主能给解释下,上面的两个电压输出为什么要那么算?新手求指导,看不明白,谢谢

网友:
我改反馈只改了个3.3v出来,5v怎么也不出来了.按照楼主说的5.5k的电阻实在是难找啊,没办法又买了两个芯片回来,这次运气蛮好,上去就ok了,用了一天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E420的,换上后得了,但不久又不行了,用不到一天,后来放异了。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个这机器,BD92580 ,真贵花了我75,伤不起。。。

网友:
楼主真心爱分析啊

网友:
pr4111换成37k,PR4119换成5.5k左右的电阻.主贴里面数据有误。

网友:
买的芯片不是假的,就像楼主说的,芯片的基准电压不一样改一下电阻就可以。就是楼主说的那两个电阻的代码不对。仔细看一下自己就能计算出来的。原机装的芯片的基准电压是2V的,买的芯片的基准电压是0.7V。不改动电阻的话。3.3 V和5V输出电压很低的。只要改一下电阻就可以了。自己计算一下就知道了。特别注意的是:记得一定要在6脚和19脚加个电容。这个电容不加的话,会第一次能开机。关机后再次不开机,待机电流也没有了。就是二次不开机。

网友A:
是的我打错了  是129k

网友:
pr4111换成37k将pr4115换成5.5k左右的电阻,pr4115 PR4119你没有换吗?还有实测FB2是多少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打错了  是129k

是哪个电阻被你打错了

网友E:
楼主电路知识很硬。价格在报高点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路知识很硬。价格在报高点就完美了

你不加分就算了,还减我分,请问减分的理由,这么做不厚道啊

网友:
这个给力呀,楼主技术还是挺过硬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哪个电阻被你打错了

pr4119我写成pr4115了,或将pr4115改成129k也行

网友:
楼主你这个帖子在其他论坛早就有了,不知道你和他是不是一个人

网友:
楼主你这个帖子在其他论坛早就有了,不知道你和他是不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