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后的显卡能用多久值球后的显卡能用多久
会员6827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12-14):
谁知道 加焊对显卡来说,有没有作用,让他用得更久一点,植球后的显卡,能用多久,有没有人试验过
我个人觉得,自己所修过的显卡来说,加焊好的显卡,基本上用不过半年,大多过一个月就坏了。在加焊又好了,  没有加焊过的显卡基本来说可以用很久麻烦少。植球过的显卡也是,也用不久,一个半两个月一样的花屏坏,又要让你加焊,卡的撒热也好,温度也不高为啥还是要脱焊,有谁知道吗 、不知道 问题 去加焊,的卡 就算修别的修好,还能用多久。。那一台BGA可以保证加焊后的显卡能用更久一点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很深奥,没十年八年经验的估计解答不了,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一点都不深奥,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是绝对的,谁能绝对肯定只能用多久,不能用多久?补焊也好、重植也罢,按照原理来讲,就如同你补焊一个电容、电阻一样,只要焊点不氧化,就一直是焊接良好的。为什么会用不多久就出状况,我觉得不应该从焊点或者焊锡本身来考虑,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往往被人忽略了,那就是板子变形。

PCB平整度是能用多久的关键
WJC

网友B:
显卡芯片本身的质量问题,不是显卡于主板之间焊接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加焊还是重植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换改良版的芯片,常识问题了

网友(点评):
你是说笔记本上的显卡核心吧?台式机上的情况不一样啊

网友:
不用补焊,不用重植!只需加热一下Die就行!想要耐用换改良版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点都不深奥,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是绝对的,谁能绝对肯定只能用多久,不能用多久?补焊也好、重植也罢,按 ...

荣生总是能说到点上,我现在做BGA都是夹好,支好,尽量不让板变型

网友:
应该没人能给合理的答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荣生总是能说到点上,我现在做BGA都是夹好,支好,尽量不让板变型

你加焊后的显卡,能用多久,,,能保过2个月吗 植球后的显卡,能过多久

网友(点评):
不能保证用多久,但是好像也没你说的那么可怕

网友:
对于脱焊的情况,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样研究的,很多人可能就是简单的一焊了之。我这个人有点较真,不喜欢雾里看花,总希望能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拿核心来讲,中间的部分没有办法检查,拆下来也就不知所以了。但是四周,尤其是角部脱焊是可以很明确的检查出来的。知道是哪个点,怎么样引起的脱焊。我发现在角部最容易发生脱焊的情况,这时候软件检测往往只是一两位报错。严重的时候还往往不容易加焊好。只好采取引线出来焊接的极端手段。而这种角部脱焊的原因,用肉眼就能看出是板子变形所致。以最外一排来看,角部的球明显比中间部分要大而圆。
诸位想想,现在的BGA设备发展到了三温区,为何要这么麻烦?不就是为了保证板子不变形吗?但是我们拿到的故障卡,板子已然变形,三温区并不能加以矫正,顶多是保证你这一次加焊不更多的变形而已,你加焊后板子依然是变形的,时间一长,还是容易引起脱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显卡芯片本身的质量问题,不是显卡于主板之间焊接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加焊还是重植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 ...

台式机也存在显卡门的,你不知道吗

网友(点评):
真的没听说过,是什么型号的核心有这个“门”?

网友(点评):
显卡门是什么?就是NV用的来制造芯片的材料中,有一种,在经过一定数量的热胀冷缩后,导致断裂,从而使芯片报废,涉及08-09年期间的所有芯片,包括台式机,笔记本出现问题多是因为温控功能加速了这种热脏冷缩的次数

网友(点评):
楼下,哪怕平时只修台式机,整个行业的新闻也需要关注下的,要不就会闹楼主那种笑话,自己不懂,别人告诉他,没经过思考和查证,就嘴硬反驳人家,这样是学不到东西滴,

网友:
没事时,多看看论坛.长学问啊

网友:
学习了 ~~~~现在用的平均1个月补焊一次~~~呵呵~~~~

网友:
大显卡的返修率比较高 ,不过每次加焊几乎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也存在显卡门的,你不知道吗

楼主和我们现在修理的显卡,起码是9800以上的档次。依你所言,所谓的显卡门是核心自身的问题。这种情况在笔记本上出现过,沸沸扬扬,路人皆知。但是在台式机的独立显卡上,真的没有听说过哪种核心有设计问题,难道我们就这么孤陋寡闻?真的很想了解,请明示。

网友:
换改良芯片

网友D:
楼主多虑了,如果都不返修,那我们吃什么?BGA过后的显卡一般都不怎么能超频了,玩家拿回去后有些是超频超坏的,有些是电脑机箱散热不良憋坏的,更多的是电源问题损坏的(垃圾山寨电源惹的祸),显卡修好后,我们喜欢把风扇转带调高,加强显卡的散热。但是现在好多工具都支持在桌面环境下修改风扇转速的,这样一来,玩家为了静音,多半会把转速调得很低,后果可想而知了。

补充内容 (2012-12-17 21:25):
那也不至于都是保修期内出问题吧,加焊显卡都是只保一个月的,只要散热良好,一个月还是可以挺过去的,我自己用的都可以用一年半载,别人的就不可以用一个月,有这么牛吗?

网友(点评):
如果老是在保修时间里出问题 你还想做生易吗。还要活下去吗。你的生易从那里来,天天返修,不烦吗,不起火吗?中国有多少人懂超频 ,,会超大于买电脑的人吗。 我收的显卡,全真没有看到别人超频的,改BOIOS的

网友:
最早加焊保一月,返修也多. 后来殖球保三个月,返修也少.用的锡球大小也有一点窍门. 5楼说的也有碰到很多,判定Die问题,直接换核心,加来殖去,都要返.

网友(点评):
难道你现在修理台式机的显卡,碰到花屏什么的故障都是换新的核心吗?且不说有的核心能不能买到新的,就算能买到,那要多高的成本?真不敢想象。

网友:
加焊好以后,一定要加强散热,换大的散热片和风扇,一般还真没有怎么返修,

网友(点评):
在大的撒热也是一样的的脱焊,,我好多卡换心片,全是没有加焊过的核心直接拆下来换到坏的上面去,换过的心片,和没有换的,还真看不出换过的。。这好的心片都脱焊这是为啥

网友(点评):
在大的撒热也是一样的的脱焊,,我好多卡换心片,全是没有加焊过的核心直接拆下来换到坏的上面去,换过的心片,和没有换的,还真看不出换过的。。这好的心片都脱焊这是为啥

网友(点评):
在大的撒热也是一样的的脱焊,,我好多卡换心片,全是没有加焊过的核心直接拆下来换到坏的上面去,换过的心片,和没有换的,还真看不出换过的。。这好的心片都脱焊这是为啥

网友:
网吧的显卡时间用的短些····一般加焊还是能用半年的样子··· 显卡我从来没有值过珠  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虑了,如果都不返修,那我们吃什么?BGA过后的显卡一般都不怎么能超频了,玩家拿回去后有些是超频超坏 ...

很有道理,顶起。

网友:
其实不是没有真相。5楼麦毅诚和10楼神奇都已经说道点上,是核心本体的原因。当然包含荣生所说是PCB变形导致,但主要表现在台机显卡上。其实把台机桥芯片,台机显卡核心,笔记本的桥和显示核心都一起来总结的话其实我想说的是太多的根源都是核心本身的问题。台机桥芯片的典型代表是NV的单桥,比如6100,6150其实都是和显卡门一样的原因,核心的微凸块开焊。大家总是在加焊,重植,其实锡球并没有开焊。只要按麦毅诚说的加热一下die就行。这种核心的问题通常表现为加焊后能用很长时间(实际不过半年),再坏再加焊,如此反复每次间隔大幅度缩短直到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点评):
笔计本和显卡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档次的,笔计本的显上卡有这负杂吗,还有就是要是心片本身问题 ,你知道NV ATI存在多少年吗,如果有问题 为啥不死掉。还活到今天,为啥不像以前的显卡制造商一样死掉

网友:
下次有花屏的·你用风枪吹下·一样·可以用·不是里面锡球的问题·感觉应该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用改良的芯片,温度才是关键,散热搞好,不要长时间开机,不要玩大游戏。

网友(点评):
那有改良的心片 ,还有良种心片 求购

网友E:
NV的显卡门涉及芯片,本来体质不行,加焊和重植都定不了多久的,换改良版后,一般一年内不会有返修,ATI的芯片,大多加焊就好不用重植,

NV的北桥芯片PCB很薄,加焊注意温度,ATI和INTEL的北桥厚度就好很多,就耐温来说,INTEL的是最硬的,像965,PM45那些大北桥,底部300度,顶部220,烤80-100秒啥事没有,

网友(点评):
不要拿笔计本来说,笔记本就是拉圾组合起来的,心片,我换过很多,也从来没有说见过良品级的核心。包扩买到的 说的是全新的,结果装上去,还是一样,买过大把的核心,就真的没有见过那一个能用很久。

网友:
主板 笔计本 东西都不同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一些显卡就算变型  只要没有加焊 一般能用好久 加焊了就等于爆费 就用不久 没有变型的。只要加焊,就用不久,心片本身问题 更加不可能。因为NV ATI 都是多年的开发者 ,要是有问题 他们都不会还活到今天  他们做出来的心片,都是测试无数次才生产的。为什么只要加焊过折卡 就会减少他的使用时间 到爆费。BGA只能让他活几天 这是为啥

晕死,傻傻的孩子,HP门都不知道,末日之前原谅你,真白胶的芯片还是不错的,不要玩网游很伤显卡的。
什么芯片本身有问题不可能?太武断了,NV为08-09年售出的显卡门缺陷芯片赔了多少钱?自己百度去,别说什么研发出缺陷芯片公司活不久,哪个芯片公司没有爆过缺陷芯片的问题?INTEL的芯片组,CPU,照样爆过缺陷问题,
你什么都懂,还问个屁啊,die是什么搞明白没有? 早说你焊接不过关了,换个ID还是不过关.拿着你的葵花宝典和辟邪剑谱闭关修炼去吧.

网友:
还是芯片本体不行了。

网友:
加强扇热大概三个月以上,,我最高能用到1年多

网友:
你这鸟人么老和我过不去,不是说过了,不要进我的贴子,和你早说过了,,修笔 计本,回家修好了,这里是修显卡平台,,

网友:
显卡是玩游戏花的风枪加焊用不了多久,是碰.换散热器花的加焊却能用比较久

网友:
真是服了这些大虾们。显卡门,,是NV公司向别人倍钱,还是 显卡制造商倍,钱,要搞清楚东西,,NV只是造心片,不是做笔记本的,笔计本出问题 是他们设计问题和NV心片有关系吗,他们不会配和 NV心片那是他们的技术问题 ,我修那多显卡,都没有发现在一个显卡说是核心的的制造不量。。你们这些人太有才了
同样的型号不同的制造商,出现的问题 只是那一家,不是所有 出问题是技术跟不上 ,不要说NV 制造有问题

网友:
一两个月吧!

网友:
经过我手的加焊机器  返修率在10%左右   重植的还没返修过 = =   应该是我修的少的缘故吧

网友:
我认为是芯片内部的焊接根封装材料的热胀冷缩引起的

网友:
我只知道笔记本一般加焊可以用几个月吧 换个改良的一年应该不是问题 散热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都不深奥,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是绝对的,谁能绝对肯定只能用多久,不能用多久?补焊也好、重植也罢,按 ...

荣总总是那么一句惊醒梦中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NV的显卡门涉及芯片,本来体质不行,加焊和重植都定不了多久的,换改良版后,一般一年内不会有返修,ATI的芯 ...

可能我是比较闭塞,也的确只关心台式机上的情况。所谓的芯片门。应该是出现大量同样的故障,如同我们常说的通病一样,偶尔的、少量的故障是不能算数的。早期流行的台式机显卡是AGP的,我们就不谈了,08--09年才开始流行PCI-E的卡,从6600、7300、7600.。。。。一直到现在最常见的9800、250等等,都是我们大家一直在修的。请问到底哪种核心有你说的“门”?不要老是嘲笑别人什么都不懂,不懂才要问啊。不懂并不可耻,那么懂的人就不能发发慈悲,说明白一点吗?
另有一点不明白的,如果真的都是核心本身的问题,用风枪就能加焊好,(我试过了,很少能成功的)那么还要什么BGA干嘛?那些起劲卖BGA机器的岂不是在骗我们本来就很可怜的银子吗?实属可恶至极啊。
还有一点要问个明白的。我不否认核心本身也会出问题,凡事都没有绝对的事情。显卡出故障,各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敢说,除了核心损坏,现在大多数人都不过是加焊、重植,不管是盲目的干还是明白的干,反正都不过是这样的做法,有哪一位是换新核心的?别的不说,光是成本,谁能受得了啊?如果你明知道是核心本身的问题,除了换新的解决不了。却还是在那里劳时费心的加焊啊,重植啊,岂不是在犯傻吗?
真不如洗洗睡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是比较闭塞,也的确只关心台式机上的情况。所谓的芯片门。应该是出现大量同样的故障,如同我们常说 ...

11期荣生  难道你现在修理台式机的显卡,碰到花屏什么的故障都是换新的核心吗?且不说有的核心能不能买到新的,就算能买到,那要多高的成本?真不敢想象。

1:何时说过碰到花屏就一定需要换核心了呢?
2:又何时说过一定需要买全新的核心呢?
3:成本归成本,在报价500 而客户也愿意掏钱维修的前提下,就算450成本,我愿意赚这50,又何尝不可呢?
怎么在你点评对方时思维不经过大脑么? 完全靠自己的臆测与想象?
还有,我承认确实反感甚至讨厌关于'惊动堂中央'这个ID的持有人,故意喷他的帖子,你不爽么?

网友:
判定Die问题,直接换核心,加来殖去,都要返.
这是你帖子里的原话。而你是觉得大多数都是die问题的,所以我想问问你是不是买新的核心来换,要是那样,成本如果能承受的了。如果不是买新的核心,那么二手的怎么能保证质量。
你怎么火气那么大?我并没有任何责难你的意思,只不过好奇,想问个明白,犯得着那么大动肝火吗?
我一直以为,在这个论坛上,大家都是来讨论技术问题的,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观点,这个很正常,即使有的时候说话刺激性大一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应该鼓励、允许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咱们都是对事不对人。再说啦,大家不都是用网名吗?谁知道谁是谁呀?肝火太旺,弄得血压升高,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不快活而已,对别人毫无影响。真的不值得。
还有,我不过就是问你买核心的问题,怎么就扯到你和某人的成见,以及我爽不爽了呢?你这不也是在臆想和猜测吗?

网友F:
楼上的疯狗 不要叼他让他叫个不停,没实力装逼的,我从来就是把这样的狗丢一边 ,给他来一脚 回家看门去吧

网友G:
1:你看出我发脾气了? 我像在发脾气么?你察言观色本事到家,甚至看出肝火及血压高低!也甭研究修卡了,给别人把脉或看面相去吧?
2:假若我真发脾气了,你是怕了?胆子这么小?这么点胆还敢在坛子里不经思维的见人就评?是牛逼?还是装逼?
3:'为2R不死心'到'惊动堂中央'这几个ID在坛子里闹腾好一阵子了,谁见了不讨厌不反感? 在他的帖子里,根本不需要讨论什么技术,他一副东方不败的架子还需要人来教么?
4:本来不想针对你,可总看见你跟在这个ID屁股后面煽风点火擦屁股,真的无法让人不产生遐想!

网友H:
从未做过的加焊一次可以用久一些,做过的你怎么搞都不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疯狗 不要叼他让他叫个不停,没实力装逼的,我从来就是把这样的狗丢一边 ,给他来一脚 回家看门去吧

你看你,张口闭口都是狗,狗咬了人了,人还能咬狗么?
哥早打了免疫针了,不怕咬,但是对付恶狗,就要一棍子打死,打不死也要废两条腿,否则不长记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你,张口闭口都是狗,狗咬了人了,人还能咬狗么?
哥早打了免疫针了,不怕咬,但是对付恶狗,就要一棍子打 ...

五百的前都不和狗纠结了 要是极疯了,自杀吧,,,看你那图像就知道是个狗头了 狗头狗脑 浪费时人,不和狗一般见示  不要在我贴 上发骚了 也不想打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从未做过的加焊一次可以用久一些,做过的你怎么搞都不行了

我是搞多了,加焊卖出去,基本上让人不放心,特别像9600GSO 9800GT这些拉圾就是加焊都用不久还有8800GT 9800GTX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1:你看出我发脾气了? 我像在发脾气么?你察言观色本事到家,甚至看出肝火及血压高低!也甭研究修卡了,给别人 ...

你发不发脾气与我与人都毫不相干,我只想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别人怎么想,怎么做都与我没有半点关系。我经常回别人的帖子或者点评别人的帖子,只要是我有疑问或者是有不同观点的,我都不保留的提出自己的看法。包括你说的这个楼主,不就是我首先提出不同意见的吗?难道这是在扇风点火搽屁股?
我一再强调,尽管我自己有时也不太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因为我讨厌虚伪的吹捧和假意的客套,说话总是直来直去,但不管怎样本意是针对事情而不是针对人的,更不会去进行人身攻击。
人都是吃五谷长大的,谁也不是吓大的。你若发脾气我就会害怕?真是天大的笑话!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在对谁发脾气,如同对着一个电线杆子骂大街,除了给人看笑话,有其他作用吗?鲁迅有句名言,恐吓和谩骂不是战斗。有理尽可以说理呀,以理才能服人。
论坛上有点评的功能,就是说允许别人点评,你有不同意见?不经思维就评是不太好,但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我们是靠文字交流,有时难免会有误会和错解,解释清楚不就可以了吗?任意猜测和遐想,而且是把人往坏的方面去想,这可就是主观上错误了。与人为善,看不惯某人,尽可以一笑走之,不予理睬就是,孺子不可教,也没人请你来当他的先生呀?先做声明,这是我的处事原则,并不要求别人一致。
看来我们话不投机,说不到一起去,那就不说了吧,各自请便。

网友:
都是加焊的多 还没植过

网友:
我一般也加焊,返修也不多

网友(2013-01-18):
这贴怎么还打起来了,上边有人发了百度的链接了,一看就知道了,实际上台式机显卡的芯片是买不到改良版的吧,所以不管是懂的还是不懂的,在乎不在乎成本的,都只有加焊了

网友:
散热搞好 顶过保修期 应当不成问题吧! 你还想让它永生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