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不通电

楼主(2012-12-14):
联想B460的板 没待机 电压到上管 用的是51123的3V.5V供电芯片 VIN有19V  没基准电压 没短路  换51123拿下     在这记一下  这机子待机是有3V 5V的

网友:
是换了51123 机器就好了??说的明白点就好了

网友:
还是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这机器BIOS 通病

网友:
查电源芯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