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电池充放电怪问题

楼主(2012-12-14):
R61I本身进水无待机·。不过保护隔离,经过检查H8附近断线。U61的20伏供电断线·飞线后·待机正常·触发上电进入系统··本身开始电池电量是百分之90的。一下子变成百分之二,就在马上充电,感觉电充不进去,百分之2电量时候到到百分之0.电池也正常放电··拔掉电源··系统提示电池还在充电中·没插电源怎么会充电呢··怪问题···求助··该查那些信号·

网友:
应该是充放电芯片问题  插入适配器电池还在放电 你看看芯片周围缺件不。一条一条的理充放电芯片的线路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如电阻阻值增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只是不能充电而已

网友:
对了,我之前的那台充电是不显示在电量,有时候充满了检测是满了,但几分钟后有提示充电。这些都是充电过程中发生的额

网友:
做个系统,把软件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