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T 跑循环码 在1~1.2之间跳变

楼主(2012-12-14):
前几天接了客户一台华硕的机器  型号 是F8T ,接到机器 ,接上可调电源 ,开机 电流上到1A左右后 ,就一直在1~1.2之间跳变  拆开后盖一看 ,机器是AMD芯片组 ATI独显 。机器是216-0674026的北桥
用风枪吹了一下北桥, 第一次不亮。  后来又在吹了一下 ,机器亮了。  心想, 捡到了 二话不说直接拆机加焊北桥   加焊好后 插显卡板  通电开机  ,悲剧了 ,还是 一样电流  一直跑循环码   。后来又把北桥拆下来重做 还是一样 量了一下  北桥没短路  ,这是不是北桥问题?求高手赐教!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
北桥坏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
有就建议换个  看看少件不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下周围的元件看看 特别是电容, 他可能存在漏电现象 用万用表打不出来的,因为没有完全坏。 如果加热周围元件来人, 说明就是周围电容问题,用个头一样的电容换掉北桥周围所有的电容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的,加焊桥别旁边的电容

网友:
机器已解决 换个北桥就OK了

网友:
肯定是北桥问题。。。。。。。不过要注意。。。。。你那个一定要装BIOS电池 ,而且要有电才行

网友:
这个型号的桥比较容易虚焊

网友:
北桥芯片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AMD北桥问题出的多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换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