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FTP 求助,求助,,,

楼主(2012-12-15):
ftp 登录不上,,都用啦 什么administrator 什么anonymous 还有我自建的myftp 都登录不上,?????、
求助

网友:
为什么,我在2千3系统下用默认的FTP在所有的电脑上都能登陆,但是无论我如何设置都不会出现让输入用户名密码,直接就进去,但是我新建自己的FTP,无论我设不设密码,登陆时总是让我输入用户名密码,我在用户与组里都设置过,还是不行,一头雾水,求救??

网友:
FTP 是2千3自带的IIS上搭建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为什么没人回,怎样才能设置用户登录密码,??

网友:
看了几遍,有点没看太明白你干了啥?想要啥?
我测试FTP,在服务端用NETSTAT 看看端口是否处于监听状态,客户端一般用ftp命令测试,能比较容易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但是我新建自己的FTP,无论我设不设密码,登陆时总是让我输入用户名密码,我在用户与组里都设置过,为什么还要密码,

网友A:
会不会是权限没设好

网友(2013-02-03):
关闭系统自带的网络防火墙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关闭了,自己他建的可能地址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