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2-12-15):
有一个AT电源,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请教各位师傅,怎么查线路修理?

网友:
你确认是AT电源,挺老的了,奔2机器时代用的,还修它干吗

网友:
查后级输出是否有过载的地方。

网友:
太老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哦

网友:
我486主板要用

网友:
486也可以用atx电源啊

网友:
查保护电路啊  拆开看是什么芯片  再查到芯片的DATASHEET 跑一下线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