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用户拿个长城M99显示器 故障点一小时屏幕黑

楼主(2012-12-15):
故障点一小时屏幕黑 在按开关 能亮马上又黑 这是什么样的故障 目测没有电容鼓包 由于用户着急拿走了 想在这里问下 这样的情况 应该排查哪里 怎么排查 新手求指教

网友:
灯管和高压 都有可能,但是还是要查一下有没有 5伏和12输出。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问题,电容的热稳定性差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一次,是电容爆了!换了就OK了!有的电容不一定爆了才出现问题 !不行就换掉看看是不是还是老问题!

网友:
升压变压器很有可能不好。

网友:
高压板或是灯管~~~~从高压开始查~~~~~~~~~

网友:
高压,灯管,电容

网友:
长城一般是高压条坏了  电容

网友:
用一个小时黑的,直接换灯管就好了,高压电路不会用一段时间再出问题,通常一点就黑屏

网友:
换个灯管看看 老化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先把易虚焊的地方全加焊一下,滤波电容全换掉,,再测机

网友:
长城显示器最爱鼓电容啦,其次是高压问题,灯管一般坏的不多,除非是人为故障。先把电容换一遍看看

网友(点评):
估计你修长城显示器不多

网友:
不是啊,我修的很多啦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电容造成的,你把12V输出电感前面那个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