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显示两个屏

楼主(2012-12-15):
今天接到一台E40机器,I5独显主板,有显示但屏幕被分成左右两半显像,我自己觉得是屏被挤压或者质量问题造成的,到仓库拿了一块新屏上去测试,故障还是那样。又开始怀疑显卡问题,外接显示器,用3D MAX跑机,几分钟过后死机了,重启以后一个多小时屏幕还是分成两块但是没死机,再用3.DMAX一跑又死机,问题很明确了,准备干显卡,拿到散热片一看显卡上面的绝缘黑胶贴没了,而且导热膏是那种银色的涂得到处都是,一想会不会是这个造成的,慢慢的弄干净以后装好继续测试,还是死机,再仔细看发现显卡芯片旁边有个小电阻翘起来了,焊好以后再试,还是死机,这机子可能是客户自己上导热膏的时候搞出问题的,继续找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掉元件,果真,显卡芯片上面掉了个电阻,取掉旁边的电阻测阻值2600,废板上面找到个3000欧的小电阻弄上去再测试,机器不死机了但是屏幕还是分成两半,再看了下之前焊的那个显卡芯片旁边的那个电阻,用放大镜看发现引脚好像有点裂痕,随即换了个3000欧的电阻,接电机器显示正常.

网友:
仔细啊。要是我就干桥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MLB 认真,小小的电阻都发现了,值的学习!

网友:
堪称经典了! 分屏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缜密的心思真是值得学习啊我肯定是凭直觉去修的啦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被当显卡干了

网友:
真仔细呀   君然不是先科的问题

网友:
这客户是怎么清的灰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