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i5 i7 机器都是U控制内存么?

楼主(2012-12-15):
AMD的是U控制 英特尔我记得 都是 北桥控制 求解
AMD
英特尔

网友:
南桥 和CPU 都有

网友:
PCH架构的都是由U控制,因为要快嘛

网友:
sandy bridge IVY briege 内存控制器是完全融合进了CPU 第一代酷睿I系列 I3 I5的是把北桥芯片直接放入了CPU电路板上而已 I7不了解

网友:
从I系列开始 Intel就是CPU控制内存了 而AMD一直都是的 所以AMD以前架构好些,速度快。

网友:
有些架构的是,有的就不是,不好说了

网友:
AMD是U控制内存

网友:
直通cpu 看架构图吧、CPU 内部继承内存控制器

网友:
AMD的一直都是U控制内存吗?

网友:
应该都是u来控制。

网友:
是U直接管理的啊。还有个显卡啊

网友:
英特尔I系列的 cpu即控制内存又控制显卡

网友:
之前只知道AMD的是控制内存,INTER的还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是CPU控制内存的 不上CPU打打内存的阻值不久知道了

网友:
看来对基本知识了解到人还是不多!不但只是U控制内存,而且CPU的供电也大大改变,不只是核心供电了!还有显示部分独立供电和内存总线部分独立供电!

网友:
INtel 单桥就是PCH 是由CPU来管理内存 AMD的单桥双桥都是CPU管理内存的

网友:
还有南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