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WM电路上管需要自举下管不需要呢?

楼主(2012-12-15):
为什么PWM电路上管需要自举下管不需要呢?

网友:
上管自举是要产生足够的驱动电压控制上管的导通吧

网友:
因为上管导通S级电压就是公共点电压了 G级必须必大他3v才能持续可靠导通。
而下管S级是接地的 没有电压 所以大于3v就能可靠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