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X-T25CL传真机电源板正常后断电一天都没有问题拨下来再通电就烧

楼主(2012-12-15):
UX-T25CL传真机电源板,因电压高烧了,它背面标注电压是110V,但客户没有使用220V变110V的变压器直接插的220V,应该是改过的电源板吧,板子上标注着125V4A的保险烧了,四个整流管很小上面标注0683(还是0983?),电源管是K2972,我在ATX电源上拆下了R207换上了,电容也换新的了,电源管没有K2972,换成10N60C了,保险丝换成250V4A的。插上电好了。客户拿回去两天后说烧了,一检查整流管和电源管都烧了,我再换一次同样的部件,再通电一天一夜都正常,早上我拨下来,再插上又烧了,保险丝熔断,整流管软击穿。

奇怪的是通电一天都没有问题,但拨下来再插上就烧。

0683(还是0983?)是什么管,应该是整流管吧,K2972可以用10N60C代换吗。

补充内容 (2012-12-16 17:15):
现在是电源管的C E间击穿,是尖锋吸收部分有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2-12-16 17:21):
错了吧,是不是D S极击穿。

网友:
不知这块板子上有没有尖峰滤波——应该有!
你查查这块,有可能是尖峰电流烧了管子。

网友:
修好之后检查尖峰吸收电路没?估计尖峰吸收电路也有问题的。再就是原电源是100V,在使用时有接220转110变压器没?还有原来125V4A的保险你换250V4A大了哦,250V2A就可以了。

网友A:
高压烧管子,改电路里的什么东西,主开关变压器换了没有???

网友:
这个电源板好象是更换过的,客户说一直直接插220V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烧管子,改电路里的什么东西,主开关变压器换了没有???

不是我改,是这个机器在卖给用户时应该是换过里面的电源板,他在220V下已经用了一年多了,前几天电压高烧了好多东西,现在是插电时间长后拨下再插电就会击穿电源管的D S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