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华硕欧盟代工主板M2V-TVM/S BIOS 带密码

楼主(2012-12-15):
急求华硕欧盟代工主板M2V-TVM/S BIOS  源BIOS带密码THTFPC   求带密码的的BIOS   网上那些刷了不能使  这块板子应该是清华同方机子上的

网友:
THTFPC,这块主板确实是用在同方板上的。你可以向同方服务站那里要一下!

没要到 能帮忙要出来么

网友:
cxkjjlb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试试这个吧,带THTFPC密码的只有清华同方的

asu m2n-tvm-s(060620).rar

网友:
还没有听说过。你那个是BIOS资料里带密码的吗?编程的时候要密码才行的吗?还是怎样?不了解。只是知道带锁的。解锁就可以刷了。是不跑码,BIOS资料出错了,要编程吗?还是什么症状的?楼主解决了没有呢?希望细解。

网友(2014-03-30):
刷BIOS后不过内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2014-06-22):
楼主解决了吗?没解决我发你一个,刚接的这种机子,清华同方的超越E2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