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开机加速的转动

楼主(2012-12-15):
我把cpu边的一排电容爆浆换掉后,cpu温度过高。cpu风扇转动的很快,很响 ,我想请教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电容爆浆的原因

网友:
查下CPU供电部分的MOS管是否温度过高导致的

网友:
检查一下换过的电容的耐压/容值/耐温是否符合替换原则;有的机器开机之后,全速转是正常的,但是持续高转速的话,就要检查一下了,建议用另一个散热器替换测试,来对比。如果依然提示温度过高,摸一下散热片的温度来判定原因。

网友:
注意北桥

网友:
替换的电容容量是不是不够。

网友:
兑换都是1800的标准的 ,就是开机风扇转动的很快,会不会重新刷下bios

网友:
点亮了么?不点亮风扇是高速转的

网友:
我测量了下我换的电容都是短路了的  是哪里的问题从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接触好了吗?涂点导热硅脂嘛

网友:
根电容并联的小容量电容坏了吗

网友:
是品牌机的主板?····

网友:
是dell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