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275-GD3 主板码跑到底了 不显示

楼主(2012-12-15):
我有个顾客的显卡275-GD3  ,跑马都跑完了 (00b2)        就是不亮机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求火,求回复,求思路

网友(点评):
老兄。跑码完顶多表示主板没问题,不代表显卡就是好的呀。你不装显卡也能跑完的啊。这能说明什么呢?

网友:
加焊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板子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最好上个小喇叭试听下。 如果是独显,哪说明gpu已经检过了。坏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显卡接口电路部分的问题吧。 集显的就不一定了,说不定是抓不到独显,默认集显过了,从集显显示。

网友:
主板检测不到显卡吧。

网友:
加焊一下吧,

网友:
回楼上的 加焊吧,,反正这卡也值不到500 600百块,焊爆了在倍一个你客户算了,,要是修不好,丢掉算了

网友(点评):
你修的那些250,4850又值多少钱呢 搞笑。

网友(点评):
。。。你难道没懂他这在讽刺楼上?

网友:
显卡是坏的    我想说的  是显卡怎么修,电压都出来了 ,想刷下bios、   就是没文件啊,,,求bios

网友:
回楼上的楼上的楼上,不要动不动就加焊好不,纯水贴,不会修显卡就别误导别人,事实证明90%的黑屏卡不是脱焊引起的

网友:
你就插一喇叭,听声音就行了,一声,过显卡。应该会亮的,不要用转接头,因为有些是转不亮的, 一长两短,没检测到显卡,看有没有掉件,黑屏的显卡,主要是查掉件,测电压,看跑马,听喇叭,你把这些报上来,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不用考虑了,换个好的显卡试试如果能显,就干坏的显卡

网友A(2013-01-17):
如果 电压 没问题的话 找个PIC 卡 进DOS 用NVFLASH 看看能否识别显卡  如果可识别 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 电压 没问题的话 找个PIC 卡 进DOS 用NVFLASH 看看能否识别显卡  如果可识别 刷个BIOS试试

主要是没bios   找不到啊    显卡的桥我也干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没bios   找不到啊    显卡的桥我也干过啦

如果 只是 双风扇的 冰封骑士的话
耕升 铭瑄 双敏 盈通 的 BIOS都可以 只要都是 275  频率 633 1134 1404 的都行
找个 华硕的 也可以
刷的时候 强制 刷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没bios   找不到啊    显卡的桥我也干过啦

这个是华硕的 我刷过 盈通 275  耕升 275 都可以
铭瑄 双敏 七彩虹 如果都是 双风扇的那种 都是 一样 同德做的 应该也可以 你试试吧
关键是 用NVFLASH -C 要认到核心 以及 BIOS 芯片 才行

网友:
代码跑完了不显示要修显卡,或者接口电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华硕的 我刷过 盈通 275  耕升 275 都可以
铭瑄 双敏 七彩虹 如果都是 双风扇的那种 都是 一样 同 ...

上面是双bios    刷那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华硕的 我刷过 盈通 275  耕升 275 都可以
铭瑄 双敏 七彩虹 如果都是 双风扇的那种 都是 一样 同 ...

我怎么觉得你这bios好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你这bios好小啊

呵呵 显卡 BIOS 你都可以感觉啊 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