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奇怪问题

楼主(2012-12-15):
      CQ42 广达AX2,拆开C壳,一切正常,摆动屏幕也不会出现暗屏,装上C壳上好螺丝,开机一会儿,在动下屏幕就暗屏!奇怪了。之前故障是屏幕缺色伴有抖动。以为是屏的问题,但是拆替换后并非屏问题,弄了下屏线,结果好了!但是现在时不时暗屏。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是屏幕亮度不够还是高压背光不亮,是不是还是屏线问题,或者屏线插座虚焊!

网友:
是不是屏线还有问题?

网友:
高压接好了没

网友:
我觉得还是屏线问题多    有可能是那条差不多断了

网友:
楼主  是亮会 又暗码  还是 亮度 变化无常啊  洗下接口试试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