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米的网线如何查出到哪断线(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2-12-15):
100多米的网线已测出8芯断了6芯,但不知道在哪个位置断的,有什么设备可以查出到中间哪个位置断线了呢??寻线仪只能测试找到网线,无法找到在哪断了线(求大神赐教)

是接电话用的,所以找到断线接上也不影响信号,2芯1部电话,现在断了6芯3部电话无法使用,大家都知道网线有层皮裹着,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剥开皮就可以知道到这个位置线没断?网线有的地方覆盖了障碍看不到,所以想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看那6芯大概到哪个位置断了,然后再排除掉障碍细细查看。

网友:
找出来干什么,重做水晶头就好了

网友A:
朋友 到淘宝上买套寻线仪(包测断点 米数 线路等)吧 大概400块左右  方便很多

网友:
买设备贵啊,还不如直接换一条实在

网友B:
我有一个最实际的办法,把查出断的哪一根接到电源火线上,然后用感应电笔去测,电笔不亮哪里就断了,简单吧!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好

网友:
感应电笔 隔着膠皮行吗

网友:
如果断2根根本就不用查,在水晶头上把它换到78位置上就行了。

网友(点评):
短距离、低速网络可以这样应急使用。

网友C:
100多米的网线已测出8芯断了6芯,但不知道在哪个位置断
==========================
如果是要求100兆线路、长度100的话,建议换根线。
即便是找到断点焊接,或换2根都是不科学的,可能会造成网络不稳定。

建议看看 置顶贴:网线的长度。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那条线是接电话用的,所以找到断线接上也不影响信号,2芯1部电话,现在断了6芯3部电话无法使用,大家都知道网线有层皮裹着,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剥开皮就可以知道到这个位置线没断?网线有的地方覆盖了障碍看不到,所以想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看那6芯大概到哪个位置断了,然后再排除掉障碍细细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多米的网线已测出8芯断了6芯,但不知道在哪个位置断
==========================
如果是要求100兆线路 ...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那条网线是接电话用的,所以找到断线接上也不影响信号,2芯1部电话,现在断了6芯3部电话无法使用,大家都知道网线有层皮裹着,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剥开皮就可以知道到这个位置线没断?网线有的地方覆盖了障碍看不到,所以想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看那6芯大概到哪个位置断了,然后再排除掉障碍细细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 到淘宝上买套寻线仪(包测断点 米数 线路等)吧 大概400块左右  方便很多

这位朋友,你说某寻线仪可以测出网线在不剥掉外皮的情况下可以测出有断芯?是哪个寻线仪有这种功能呢,能告诉我品牌和型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最实际的办法,把查出断的哪一根接到电源火线上,然后用感应电笔去测,电笔不亮哪里就断了,简单吧 ...

这方法行吗,网线长度太长还有隔着网线的皮电笔指示就不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多米的网线已测出8芯断了6芯,但不知道在哪个位置断
==========================
如果是要求100兆线路 ...

网线断可以用接线子的,但断的那根接上了如果距离长最好只能做地线。

网友:
   以前做工程的时候见有工程师用过,记得是个银灰色和小半导体收音机大小
差不多,正面带一个液晶显示屏,可以测网线长度,断线的位置什么的。上面
全是英文,显示也都是英文。
   不过人家跟宝贝似的看着(也难怪,据说是1000多买的)怕丢了,根本就
不离手。所以也没几下牌子。
   真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这个做工程的时候是方便很多。
   后来一直我在网上看到有国产类似功能的,楼主参考下吧,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能手(NENGSHOU)NS-DX 多功能电缆长度测量寻线仪

   我在平时使用的时候感觉接线子不好用,有时候容易接触不良。不知道大家遇到
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行吗,网线长度太长还有隔着网线的皮电笔指示就不亮吧?

用感应电笔,不是平常的电笔,你可以百度,或taobao上搜一下,可以隔着皮测的,只有有电就亮的!另外你说的哪个寻线仪,是有卖的,taobao上搜一下就知道,大把,名字好像是叫精明鼠

网友:
工程上常用网络寻线仪,可以解决,就是成本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感应电笔,不是平常的电笔,你可以百度,或taobao上搜一下,可以隔着皮测的,只有有电就亮的!另外你说 ...

你说的这款精明鼠您使用过吗?可测出网线的大概断线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款精明鼠您使用过吗?可测出网线的大概断线位置?

我没有使用过,不过他说明书上说是可以检测到断点米数!你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或者问一下卖家!

网友:
我们一般都用寻线仪

网友:
你上淘宝搜索下 寻线仪  可以不剥掉外皮的情况下也可以测到哪几条断  在多少米断   埋在墙里面的也能测

          上次到淘宝搜了下  有很多牌子  有液晶显示屏的  中文英文都有

网友:
寻线仪,不然还真不知道哪断了

网友:
买个测线仪吧。

网友:
来赚积分升级的!!

网友:
如果网线没有走暗道,打开线路工兵(寻线仪)开关,把不通的电话水晶头插在设备RJ11端口,拿着寻线手柄顺着线走,手柄一直会发出嘟嘟的响声,到了断线的地方就没响声了。

网友:
如果在墙里面,买寻线仪;在外面接火线,感应式测电笔

网友:
100米测到头都晕啊!

网友:
断6根,那肯定是断在同一个地方的,如果不在墙内的话,应该好查的,如果在墙内,查出来也没办法接啊

网友:
用  查线仪  打  ~
   或者 用万用表 打 、电阻

最好用电信线路员手上的 那些 设备 ~  搞定 那些 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给客户换条线不就对了。没见过这种找出哪里断了线的设备。

网友:
接福禄克有可以找断线的

网友(2016-05-15):
买个好点的寻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