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死机

楼主(2012-12-15):
     今天早上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30机器说装不了系统,硬盘扫描一下,和客户报好价格。装好系统后 呀 到滚动条死机 一般外设也有可能引起死机,外设拔掉和后还是一样浪费点口舌把客户打发走后【你懂得】。客户走后我想了一下,问题还没找到,重新装了一个系统驱动必须不打的可以进去了,进去一看显卡网卡都没打呢。显卡先打上重启一下 可以打到网卡驱动的时候,打到一半时候死机了问题找到了。刷刷把机器衣服扒光,量网卡无短路 对地阻值正常,供电正常。有可能是芯片不良引起的,看了一下图纸网卡下面挂了一个网卡程序,还是先从软件下手,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了上去,可以了 装了一个系统测试了半天   第一次发帖各位顶一个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应该是系统版本不兼容,联想机我与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不装驱动就可以正常装系统。

网友:
下载个万能驱动打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