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掉电问题?

楼主(2012-12-15):
今天休到一台DELL 640M 的机器 开机0.4 掉电,在论坛上搜了下,有很多人遇到。有的说刷过BIOS  换过北桥 都不行,包括1.5 1.8V的PWRGD的信号都是正常的。 所以以上的问题我都不考虑,废话不多说一般开机0.4 凭经验 明显是CPU 不过的 直接加焊ADP3207, 开机点亮。问题解决 很简单

网友:
是你运气好吧,修机有时候是看运气了。哈哈。、

网友:
我正好碰到一台 没换NB的时候是两个灯闪,测CPU各条件满足。换NB后三灯一起闪后掉电。测试CPU条件还是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