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寸液晶故障求 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2012-12-15):
本人新手   因不能具体判断故障原因特来论坛求解        52寸液晶开机可以正常显示自检       到系统滚动条那 显示一秒钟左右黑屏   信号指示灯为绿色常亮    这时插拔VGA线和开关电源都只显示1秒左右黑屏   拔下VGA线随即显示无信号 红灯闪烁    在插上绿灯常亮黑屏    本地没有维修师傅   发配件我也不敢确定是哪个部分处的故障     在论坛浏览很多资料  基本可以锁定高压板灯管  或驱动板     现在疑惑的是开机自检可以显示大概5-10秒 进入系统为什么一闪即灭     具体是哪个部分的故障还望师傅指点~~~~~~

网友:
没人会说的,呵呵想必大家都知道了,说了我们做维修的就没事做了。

网友:
?_?不是这样吧

网友:
故障部位不确定,没法说。

网友:
依我看,应该是灯管坏了或是高压板供电电容容量不够了,你外接灯管测一下看下,有没有哪根灯管亮度比其他的要暗一点,证明那个高压煲或电容有问题,如果全部外接都可以亮的话,就证明是灯管坏了哪一根,你就要去试啦。

网友:
谢谢 指点  还是好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