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天气温度都是零下,为什么硬盘坏得这么多,这跟天气有关系吗?

楼主(2012-12-15):
硬盘坏道跟天气有关系吗?求解

网友:
屋里有那么冷吗?好像关系不大吧

网友:
晕,天泠就会坏硬盘吗

网友:
太冷太热,都会有些影响。

网友:
屋里有暖气,气温应该不低啊,巧合吧。

网友:
坏的多,生意就做得多,好事来的

网友:
不在家的时候温度很低!~回家后开暖气!~有暖和了!~容易坏吧

网友(2013-01-19):
十五天3块坏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