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封装焊盘掉了 飞线有什么好方法没

楼主(2012-12-15):
掉了2个焊盘    高手指点

网友:
纯手工活  多练

网友:
对应脱焊盘的芯片脚先上足够的焊锡,然后用正常方法装上芯片,再用航空飞线用风枪吹一头与芯片的脚连接,另一头自己想!

网友:
那芯片侧面有焊疤,直接旱那边就ok 不用上焊油

网友:
焊了好久 没焊好        还慢慢汗吧

网友:
掉了两个焊盘直接下面飞两根线用绿油固定就行了,我曾经修了一台进水机器掉了大部分焊盘都这样焊接的

网友:
对应脱焊盘的芯片脚先上足够的焊锡,然后用正常方法装上芯片,再用航空飞线用风枪吹一头与芯片的脚连接

网友:
找来合适粗细的纯铜丝,上好锡,再在芯片上上好锡不用说了,再上少量助焊剂用风枪吹熔锡后铜丝一头对接好;绝手工细活,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用液晶高压包的线,细心慢慢来

网友:
我是用烙铁直接焊接的 ,虽然很费劲,根本看不清楚,多焊接几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