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技术不求人:【电脑出现”该内存不能为read、written ”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12-15):
开始-运行-分别执行:“cmd /c for %i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i”和“cmd /c for %i in (%windir%\system32\*.ocx) do regsvr32.exe /s %i”可直接复制到运行框里面,然后运行即可!

网友:
怎么有些电脑不行啊

网友:
我也是用了,不可以啊

网友:
只能解决少数,大部分问题不能解决

网友:
这个内存不能为read   是个很常见的问题   也很多原因   但是不是每次都能对正下药

网友:
偶的电脑这段时间也经常出现内存不能读的问题。

网友:
写的这段DOS命令,主要是吗意识

网友:
你这只是重新注册了system32里面的dll及ocx,不能解决软件不兼容、硬件故障等多数蓝屏问题

网友(2013-09-01):
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好像行不通

网友(2013-10-23):
◆开始→运行→输入cmd→回车,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下面命令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回车。完成后,在输入下面的' L* c- W! Q( h- C
for %i in (%windir%\system32\*.ocx) do regsvr32.exe /s %i
回车。如果怕输入错误,可以复制这两条指令,然后在命令提示符后击鼠标右键,打“粘贴”,回车,耐心等待,直到屏幕滚动停止为止。(重启电脑)。
●在检查运行regedit进入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ShellExecuteHooks 下,应该只有一个正常的键值{AEB6717E-7E19-11d0-97EE-00C04FD91972}, 将其他的删除。【如果还有一个(默认)不用管它,一般它为空。】

网友:
软件造成的内存不能读取的问题还好办,硬件造成的禁用命令无法解除

网友:
这个一般是GHOST版本的系统的通病了吧!

网友:
我的电脑也经常出现这个东东呀?用了楼主 的方法,这个还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