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液晶显示器插入信号线黑屏

楼主(2012-12-15):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个液晶,不查型号线正常显示无信号,到插入信号线就会黑屏!请问这是程序问题吗?(由于是拆机后拿来的不清楚机器型号,驱动板型号715G3244-2-HF)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刷码片吧,我与到过很多这个问题、一般都直接换板了。

网友A:
换通用板试下.

网友:
如果是我的窝也就换了,只是这是同行的,拿过来喊我们给他修,导师今天不在,窝看了下就觉得可能是程序问题,就是不敢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通用板试下.

换通用板肯定是ok的啦!就是同行叫给他修版

网友B:
刷程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就好了。

额 ,可是我没有编程器 ,只有换板了

网友:
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程序坏,从VGA头子慢慢跑,如果没异常那就说明是程序坏了~有的时候VGA旁边的管子坏了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不是程序问题,VGA附近的小三级管看下 或者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