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根只亮一根灯管

楼主(2012-12-15):
敝人接了一台T546HW01的显示器  就是那个打鱼机《游戏厅的》的显示器 第一故障时后面电源板上有一个高压变压器烧掉了后级  电源板型号是IPB747 《HKC》里面的    发了一块一样的回来一换  傻了  9对灯管只亮了好像是只有一根亮了  后来我又发了一侧面的高压  板一换还是故障一样   求各位大哥   给小弟指导维修思路    灯管单独点都是好的
怎么弄啊我都被折腾得受不了了 总共有18根灯管

网友:
最好换灯管吧,因为烧过后灯管的功率增加了,应该是新的高压板带不动,或是每支灯管对比一下电流,那个最大,先把那个换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解。一个一个的试看电流

网友:
55的我换不了
最大换的也是24的

网友:
換燈管是解決最好的方法,換不了那就~~~~~~~~~沒救

网友:
没修过游戏厅的显示器,真想去试一下

网友:
我也没有修过哦

网友:
灯管亮了,表示高压板没问题。

网友:
想当时只修过CRT电视的我,也把52寸的液晶接下来研究,搞坏了赔就是,不敢搞永远都学不会

网友:
何不拿小功率的灯管先试试各个接口电路是不是有正常功率输出?

网友:
那个东西我不是很了解。。。。

网友:
游戏厅的有的是普通的液晶改的  楼主这个这么多灯管  挨个试着换咯-.-

网友(2013-01-14):
你确定高压板供电正常吗

网友:
打鱼机的灯管电流是比较大的!不容易量

网友:
我经常接触,就是换灯管,请问楼主是哪里,我手里有很多小鱼机灯管,还有屏,请问需要不?

网友:
我们这也有一台也没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屏是多大的.有意

小鱼机子的屏一般46的较多,少数有55的,还有更小一点的极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鱼机子的屏一般46的较多,少数有55的,还有更小一点的极少

46寸屏多少钱一张,分别报一下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46寸屏多少钱一张,分别报一下价,

46的两千多,55的三千多呀

网友(2013-02-19):
我只修过电源,楼主,能弄到板,历害。

网友:
好像是灯管的问题,我也遇见过,分开点都亮,一起点就不行,就后发现有一根灯管有问题,换后就好了

网友(2013-03-23):
最好换灯管

网友:
您后换的板对号不? 供电你测量了么?

网友:
版号一样

网友:
时间久忘了
补充内容 (2013-5-9 16:45):
55寸除了没有换灯管 都买新的换了
还是不行 只有给客户拉回去了 配件买了一堆 还陪了个100多的货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