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PLUS维修~~

楼主(2012-12-15):
三星943NWPLUS维修
这显示器是朋友拿过来的。她说不通电。然而拿回家研究下尝试接个电源线看是否不通电。果然不通。几番周折把这显示器拆开。终于拆开就先检查下桥堆是否有问题,没问题再检查开关管。万能表滴滴声三个极都相通。记得管子击穿会把芯片也一起挂掉。先把管子换掉在料板就找到K2996管子,之前都是改高压换灯管比较多。电路也比较少。
之前发个帖子找电阻,今晚留意到3脚连接个1K电阻,而我之前换个1M电阻不知会不会大了?研究几天上论坛找下有没这显示器,有找到,但都是提到简单问题没什么帮助。好像有说过LD7575跟这PO368原理一样。就自己慢慢研究了。。跑几天电路对照类似的LD7575这芯片电路跑线。。
这芯片是个PO368芯片。没芯片换,只能尝试测试电压测到管子D极有300V而G极没。没电压肯定是芯片没得到启动电压。没电压输出从而不导通管子。跑线300V+正极到两个333欧电阻去到8脚是个启动脚。测下。没电压?测回电阻都有电阻但是被拉低了。。300V 165V 0V。很大可能是芯片坏了。就先把芯片拆掉测下引脚果然有300V这说明芯片坏了。没芯片只能淘宝上淘个回来。等两天在两天内跑下线路对照下,然后今天货到了。晚上兴高采烈换上。结果没戏。。不行。就想是否芯片有问题。应不会吧,就静下来想下。测下芯片旁边电阻阻值,5脚模糊看到好像是个220欧电阻测量为1坏了?。3脚出来连接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就想是不是之前换了个大阻值影响了?就对照换吧。反正都要试下,芯片旁边电阻都测量都是正常。然而看到个R815这电阻好像是个过流脚。这脚记得管子击穿也会造成它坏,测量是1无穷大?然后把它拆下来看下色环是个黄紫灰金对照个表看下是个0.47欧电阻噢,对照图看下,测量另外脚接地那这脚肯定是过流脚,就在板上找下,没找到,结果在一块好板见到一个电阻看下色环是个绿蓝灰金查下表是个0.56的电阻,反正大了0.09欧估计没什么,就换上。抱着希望心情去插上电源结果。。测下驱动板上的5V电压出来啦。。哈哈,我想肯定是好了。。就接个驱动板+按键边框。结果你们都懂了。。兄弟写得辛苦修的也辛苦阿。。上传个PDF

这机器大概成品就买个芯片4块。还没算管子和几个电阻,还有时间,反正都是消磨和锻炼。值得。收朋友120大洋.....
下面发几个图让大家对照以后又所帮助。。。

网友:
r815过流电阻换得太大的话带负载能力会下降

网友A:
19的显示器,还是朋友的,还是修的,居然你还收了120大洋。哥们,你挺狠呐!
我这换电源板,22寸的能收上120不错了

mey

网友:
朋友的收这么多!够黑的啊,不认识的那不是要收200大洋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的显示器,还是朋友的,还是修的,居然你还收了120大洋。哥们,你挺狠呐!
我这换电源板,22寸的能收上1 ...

朋友的收这么多!够黑的啊,不认识的那不是要收200大洋以上?

网友B:
19电源板级维修合理价格40~70,维修行业真没你想得那么高利润,120元还是朋友价?!整块943板换也只能收个市场价80元左右,楼主好恨啊~

mey

网友C:
我们这修电源板,同行70

mey

网友:
这类电源板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过,不过还好,只是爆了电容

网友:
直接换板都有对半利了..

网友:
价位是高了点,换我收个50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的显示器,还是朋友的,还是修的,居然你还收了120大洋。哥们,你挺狠呐!
我这换电源板,22寸的能收上1 ...

之前找过同行维修三星也是说一百块电源板坏了。我觉得是芯片坏。我觉得 不恨阿。同行给维修也是五六十而我报百一也不过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修电源板,同行70

我这边同行价格是五六十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电源板级维修合理价格40~70,维修行业真没你想得那么高利润,120元还是朋友价?!整块943板换也只能收个市场价 ...

之前找过同行维修三星也是说一百块电源板坏了。我觉得是芯片坏。我朋友电脑店拿给同行帮他自己维修也是五六十改高压或或是灯管,而我报客户百一也不过分。。

网友:
我们这边修机器都没空看电路图,基本上就是靠摸索!!!

网友:
这样修,不如换板方便了。

网友:
修电源板不用图纸,开关管击穿,PWM芯片坏,过流检测电阻99%开路,

网友:
好黑..还朋友的!!!不是朋友的还收不到120 .好坑..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能收120,真羡慕啊。

网友:
越熟的 越好砍   ----------------所以 以后我们买东西也都不要找熟人

网友:
对晒, 你说的不错哦

网友:
这个看样子是个假三星显示器

网友:
收这么多钱,还好意思叫朋友吗?你倒不如说是客户还好,看来做你的朋友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