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基M9WRD5输不进信号问题

楼主(2012-12-15):
最近接到一宏基液晶插入信号线无反应,在知道教师的带领下把信号处理芯片(RTD2525)换了,换后接入信号正常可是2分钟后又显示无信号,刚开始还怀疑是焊接问题,加焊之后再次试机,故障同上,于是决定拆下重新焊接,重新焊接之后故障还是不变,经过多次测量,最后终于把故障点着到了,故障点就是给输入信号供电的电感(L403)损坏,换后一切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