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54 没复位

楼主(2012-12-15):
能触发,没有复位,复位灯常亮,有MS-7G复位蕊片,测CPU,内存,和其它供电都正常,南桥晶振有电压没有波形,MS-7G电压都正常,有收到SL-S3 S5,但没有发出复位,是南桥不正常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那就麻烦了,没有南桥换哦

网友:
加焊一下先!看看恢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