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4W显示器花屏,拍一下背面有恢复正常

楼主(2012-12-15):
L194W显示器开机一会就会花屏,无规则的那种花屏,不是横线也不是竖线。用力拍一下背面有时能回复正常。

拆开后检查电源板和驱动板,电容都没有鼓包漏液的。重新插拔屏线故障依旧。

用万用表测了屏线,都是通的。

请教下这种问题怎么处理,一般是屏本身的问题还是驱动板得问题。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试下,排除屏的问题后,进一步确定是不是驱动板问题,有条件重写程序。

网友A:
手上没有通用版,也没有刷机的设备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有通用版,也没有刷机的设备哦

赶紧订些通用板吧,维修必备之一,基地商城就有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赶紧订些通用板吧,维修必备之一,基地商城就有很多。

通用版需要刷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版需要刷程序吗

现在 的通用板很多是免刷程序的。跳线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 的通用板很多是免刷程序的。跳线设置

谢谢!!!

网友:
会不会屏线接口接触不良,用橡皮擦一下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首无必须要用通用板点亮测屏,如果没问题的话,再测屏线和驱动板

网友:
你什么都没有怎么方便侧试啊!你这样维修会很不方便的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的,有时跳屏、花屏,动一下显示器又恢复正常,拆出来用橡皮擦擦一下排线问题解决~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用点屏工具测一下屏 换根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