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0晶振一只脚对地短路了

楼主(2012-12-15):
南桥芯片旁边的25.000晶振一只脚对地短路了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谐振电容拆了看看呢

网友:
不一定 我见过晶振对外壳短路的

网友:
谐振电容拆了也一样

网友:
你主板什么问题呢 ?···把晶振  拆掉还是接地?

网友:
既然不是电容和晶振本身的问题,那就是和晶振的相连的主芯片坏了。不知你是什么南桥,INTER的南桥不太会是25M吧,一般都是14.318.

只能是桥坏

网友:
是INTER的南桥 478的主板 CPU 桥 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对地还没见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ter的啊32m得

INTEL的桥是32M的晶振?

网友:
如果你排除了电容和晶振外壳和晶振引脚的话,那就是桥了

网友:
那个振去掉应该都没有事  那应该是网卡或者声卡晶振  不开机跟那个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EL的桥是32M的晶振?

32.768 那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2.768 那是什么意思

南桥旁边的是32.768KHZ,不是32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旁边的是32.768KHZ,不是32MHZ

哦,那就是3.2m。这次对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那就是3.2m。这次对了吧

MHZ是兆赫兹,KHZ是千赫兹,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93643922.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HZ是兆赫兹,KHZ是千赫兹,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93643922.html

呵呵,以前学的物理都忘记了。。呜呜、、、在问问l6713a的en脚电压是多少,我测试有的1.2有的3.5有的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以前学的物理都忘记了。。呜呜、、、在问问l6713a的en脚电压是多少,我测试有的1.2有的3.5有的5v、 ...

高电平都是相对来说,每个厂家都有可能设计的不一样,电压值也就会不同,是具体电路而定,你可以看看EN信号是由谁提供。分析下电路。

网友:
如果南桥坏了,晶振都短路了,一定还有其他的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都是相对来说,每个厂家都有可能设计的不一样,电压值也就会不同,是具体电路而定,你可以看看EN信 ...

en的有效值一般在1v左右。。高了会不稳定的喔。。。rt8802a你修过吧?en就是1,2或者1,9 。若是3v就不稳定,5v。供电也不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