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动式PFC电源。开启时,出现滴答声音,电源风扇动一下停动一下停。

楼主(2012-12-15):
请教主动式PFC电源。台达电源 350W
开启时,出现滴答声音,电源风扇动一下停,动一下停。
因本人新注册不能在电源维修那里发贴,在这里发出请求。希望大虾们给点提示。

网友:
假如待机时+5VSB和pson电压正常,看看在短接开机线是,大电容是否有升到380V可能,没有就是主动PFC电路有问题,可能是主控芯片,有升压可能是后级有短路,总之不能靠别人告诉你怎么修,要自己慢慢检查,

网友:
我感觉可能是变压器出了问题

网友:
各输出电压正常不?有可能风扇负极所接的热敏电阻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