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机不能上网

楼主(2012-12-15):
有一台机器是财务使用的,这台机器地税让把机器拿去安啦个软件,说明禁止联网.现在不禁止啦,就是说地税允许这台机器联网啦.因为按有地税的软件,所以不能新安系统.可是不知啥原因,就是不能联网.排除网卡和驱动的因数.因为给他换上新的8139网卡,按上驱动还是不能上网.有知道原因的么?

网友:
软件上设置了,换硬件没用。

WIN的话看看系统策略、防火墙、应用软件等等。

网友:
网络服务没有启动。我的电脑按右键,管理里找到服务,看看是不是把什么服务给关掉了。还有检查IP协议看看是不是给卸载了。

网友:
这台电脑据机主说已经有好几个人修理啦,都没修好。估计不会这么简单,上面说的这些方法基本都属于常识,已经试过啦。

网友:
能把机器设置成这样绝非等闲之辈,路由器锁定了MAC地址?

网友:
这个不会吧,地税只是经手这一台电脑,其他的电脑均正常。再说路由器地税也没接触啊。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地税把BIOS改动啦,让你的网卡端口失效。这台电脑主板挺老,是那种没有集成网卡的478主板。我的意思不是改动啦BIOS设置,而是把BIOS选项改动重新刷啦BIOS。

网友A:
先用 PE 上网 排除软件原因

要是依然 不能上网
那么才是硬件

网卡

网线

你可以换根网线 换个端口

才是主板 cmos

网友:
现在哪里都有无线  让他转无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 PE 上网 排除软件原因

要是依然 不能上网

这个PE还真没想到,其他的已经试过啦.这个单位的老总挺节约,一个显示器配啦2个主机,主机一台是地税,一台是国税,国税的上网正常,都是这一条网线.

网友:
有可能是绑定mac地址了,他们有管理网络的软件,没有给这台电脑开通互联网

网友:
这种税控机,一般都有双网隔离卡,一个上国税或地税,一个上互联网,是有软件安装过程中屏蔽了端口协议,或者绑定MAC地址,最简单的方法是拔掉原有客户硬盘,用PE或者另外一块硬盘装系统,我明天要处理一台这样的机器,客户报修外网上不去,有双网隔离卡,回来一测,什么都是好的。

网友:
把原来的硬盘拔下来,另挂个硬盘做上系统,如果好了的话就跟硬件无关。

网友:
见过几台,都可以上网的,个人判断软件题多些

网友(点评):
我说的财务机不是指财务使用的电脑,那样范围就大啦,我是说经地税设置后不能上网的财务机.

网友:
财务机都要到税务局搞过的

网友B:
要是用路由器上网的话,先看看路由器怎么规定的IP地址,再把自己机器的改一下,用动态分配或手动看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用路由器上网的话,先看看路由器怎么规定的IP地址,再把自己机器的改一下,用动态分配或手动看需要。

哥们没看到说有好几个没修好啊,这么低级的方子要是不懂还敢修电脑?这台机器上面说的对,因为不能换系统,可以PE检测硬件。

网友:
兄弟 现在情况怎么样 问题解决没有?
解决了就分享下 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没看到说有好几个没修好啊,这么低级的方子要是不懂还敢修电脑?这台机器上面说的对,因为不能换系统 ...

谁跟你说我是修电脑的,想帮你还有错了,少教.

网友(点评):
你不但少教而且弱智,我说你是修电脑的啦么?回去问问你的语文教师再回复.

网友:
来赚积分升级的!!

网友(2013-06-18):
你个修电脑的再少回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