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Z191重启故障奇怪修复记

楼主(2012-12-15):
前2天接了台现代z191,故障现象为:正常显示,使用中经常不断重启,可以正常开关机。心想HKC的货色,换换电容应该可以的,拆机后发现电源板居然电容无鼓包,于是外接高压版试灯管,灯管没事。再试机,一段长时间没问题,按菜单几个键的时候,经常重启,拆按键板,测试NEXT键不良,其余按键没问题,2脚按键来的,没有这种按键,于是用Wd40清一下,完了修复。试机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求解。。。。

网友:
正常的很。   HKC   虽说 电容是烂了点。  换了就不会再有问题。 其实按键  HKC 也是坏的很多的 。

网友:
按键问题,遇得多了,使用中关机

网友:
惠科 的按键很特殊,维修中很多坏的,要多备一点